有没有人做过数字显示的电压表呀?

楼主(2006-08-08):
有没有人做过数字显示的电压表呀?简单的,自己可以DIY的那种???

网友:
去买3块万用表。15元一块的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
有200mV的2 1/2的数字表头,15-20元左右,是散件,要自己焊接,可以自己扩展量程.................

网友(2007-02-04):
谁有电路图???1 1/2 的数字表头.我要DIY一个安装在我的油直上...
帮帮忙......因为我这里没得买现成的......

网友A:
用AVR可以DIY,2个小时可以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VR可以DIY,2个小时可以完工。
可以发个图纸!原理图!线路图 (什么是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