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6-08-08):
亚托450里带的400lf电机能否用到高安奥尔夫的电动飞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托450里带的400lf电机能否用到高安奥尔夫的电动飞机上?

应该可以,加减速组..............400LF是不是KV3800的?还是 3550?

加个1:4的减速,上个1047试试,看动力怎么样?

楼主:
哦!好的。谢谢老b

好像是2800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