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又射了,有好办法么??

楼主(2006-08-08):
金属尾桨夹和固定座的连接轴套螺丝又断了,好几次了,有啥好办法??

网友:
是不是拧得太紧了,我倒是拧断过一次,倒没碰到过飞断.还有就是可能尾桨着过地

网友A:
试试从以下几点着手:
1.必须先平衡尾桨,振动是最大的问题!
2.螺丝有没有弯曲,更换.
3.用新型的尾中联,两头伸出部分的那种,新的改用了3*6*3的轴承.
4.用塑料版的尾桨夹.XL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从以下几点着手:
1.必须先平衡尾桨,振动是最大的问题!
2.螺丝有没有弯曲,更换.
3.用新型的尾中联,两头伸出部分的那种,新的改用了3*6*3的轴承.
4.用塑料版的尾桨夹.XL的那种.

加一条:
5.摔机后一定要更换尾桨夹的固定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