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关于雷鸟遥控器连接电脑的问题!

楼主(2006-08-09):
不就前在商城买的雷鸟里送了一个连接
遥控器
和电脑的连线(就是一头类似鼠标的PS2接口,一头是9孔串口)和一张光盘,想请问一下用过的朋友!把遥控器连上电脑后,要不要开遥控器的电源开关?我是怕我搞错的话会烧掉电脑的接口!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但市面上有一种9针串口转usb连接线,连接后是不是一样的!?请问有没有试过的大大!请告知一下小弟!实在是对飞机很感兴趣,先练练
模拟器
!谢谢诸位了

网友A:
我用过电脑usb口转换出串口的设备,不过不是使用在模拟器上面。是用来是用超级终端连接设备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