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看看我的冲电器怎么样?

楼主(2006-08-09):
我手头上有个摄像机冲电器.是专冲7.2V锂电的.好象还是平横冲哦.
请大家看看能不能用来冲7.4V的锂动力
电池
呢?
冲电电流为1.2A还不错吧?
不知道怎么接线?我用万用表量-和T为4.2V 量T和+确只有2.5V D没有电压,怎么回事呢? 冲电器绝对没问题.
这是7.2V 1600MA的摄像机锂电.
有劳大家了..

网友A:
这个不是锂电池充电器,只是一个电源!绝对不能用来冲电!原来摄像机的电池是有电池保护电路的,充电的时候是靠保护电路充电的,而航模电池一般都没有保护电路,所以不能用这个电源进行充电。

网友B:
楼上正解
如果充电器有限压的话
可以试试

网友C:
上面写着呢 是 电源适配器 不是充电器 这个我也有一个

网友D:
D和T接口只是检测接口,连接电池保护板,检测电池电压和温度的,不是平衡充电接口.

网友E:
我也是新兵
虽然我也是新兵,但我至少还知道要是平衡充电器的话,起码接口要是平衡接口呀,真是为我们新兵丢脸!

网友F:
可以充两节锂电的(但这不是平衡充),这个是电源,充电器两用的,很多日本的摄象机都是如此。不过楼上的也有说错的,停充并不是靠电池中的保护电路,否则就应该叫充电电路而不叫保护电路了,保护电路是在充电器出故障不自停的时候才起作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楼上的大虾说的没错!专业!

网友I:
有个办法可以用,就是把原配电池中的电池保护电路也拆下来接上就可以了。我有一个摩托罗拉模拟手机的7.4V的就是这么做的,很好用。就是原设计充电流不大,冲大容量的模型电池时间很长。

网友:
4楼的youchuang 你还真不要脸.我是新兵不代表我技术差..我是用完用表量了的.T到+是4.2V,-到T也是4.2V
-到+没有电压...难到不是平横冲吗!你的那个老师告诉你平横冲一定要用标准接口..转用接口的平横冲难到就不算了吗...真是SB中的垃圾..不懂就不要乱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