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船的舵机问题

楼主(2006-08-09):
请问各位,26CC的汽油机船,1.2M长的艇身,你们都用什么规格
舵机
作为转向舵机呢?(9451这种够用么?) 防水舵机是肯定的,其它还有什么特别要求么?
还有,普通单体船和百威小姐那种虾船需要用的舵机是否有区别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6 16:26 审核通过

网友A:
辉胜995就可以了。11KG拉力。价格也不贵。我就是用他跑汽油船的。

网友:
995,用704硅橡胶做一下防水就可以。

网友B:
防水怎么作.除了那个轴那里其他有缝的全部粘上吗

网友C:
我把995除了转轴外,用环氧树脂把所有缝和螺丝都涂满了,试验结果非常满意,不进水。

网友A:
除了转轴外.其他有缝的地方,点根蜡烛顺着缝隙滴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D:
大可不必做防水处理。
一般舵机在设备舱里,不存在进水的问题。一旦船体沉没就算密封过的舵机也在劫难逃,因为水会从舵机输出轴进入舵机内部的。现在所谓的防水舵机,只是防止水的淋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