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怎样调攻角?浆硬调不动

楼主(2006-08-09):
浆硬调不动怎么办?主浆下端比平衡翼还低。
救我

网友A:
调大还是调小?用热水烫一烫就软了

楼主:
调小,现在马达负荷太大

网友B:
雷鸟的这种塑料桨就是来回掰的,掰了就合适,飞一阵又恢复原样了,所以经常掰。
不过用热水把桨泡一会,再用重物压一天,然后再飞,效果一流。

网友C:
去论坛找个人买只木桨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D:
要先保证平衡翼无双桨,左右配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