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坏了,用什么胶粘?

楼主(2006-08-09):
HBX 1:20 转向控制的
502是不行的,一会儿就断了

网友A:
铝片打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片打夹板

夹板怎么样固定在它上面呢

网友B:
我用的是2.5mm的玻纤板和AB胶打的夹板!

楼主:
不错啊,可惜我没有电钻

网友:
上面这个修复后永远不会坏了。

网友:
看样子可以用铝片DIY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2.5mm的玻纤板和AB胶打的夹板!

支持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啊,可惜我没有电钻

连电钻都搞不到的话还是不要考虑修理了,直接买成品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