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请进)新手关于锂电池的存放和维护的问题

楼主(2006-08-09):
听前辈们说锂电池不能充满以后保存,要把电量放到40%~50%后保存。我无法测量电量,怎么控制呢?如果是以电压的方式判断应把电放到多少福特呢?
电池不能过冲(用的是平衡冲),不能过放(用的是守护神的电调)。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谢谢!

网友A:
3块锂电,电压11。3-11。4V之间,惠州佳创电池公司就是这个电压保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锂电,电压11。3-11。4V之间,惠州佳创电池公司就是这个电压保存的。

也就是单节3.8V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谢谢楼上的两位,

谢谢楼上的两位,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