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改装,求助!(已上半成品图)

楼主(2006-08-09):
我的翼龙飞了几次,觉得电的不过瘾,再加上手痒,又有个现成的OS15级发动机,干脆改油好了。发动机依然后置,但是原来的电桨已经不能用了,请教各位哪里有反桨啊?

网友A:
蓝羽那里有反桨卖, www.lanyu.com 不过后置话怕散热不好容易发动机死火的。

网友:
翼龙本身已经很重了,如果上个15发动机,再增加油箱,机翼和机身都需要加强,飞起来虽然快一些,但是起飞和着陆,尤其是着陆会很快,必须要有平跑道才行.

网友B:
改油动的要做一些加强措施,舵机也要改成标准舵机,这样重量增加了许多,还是用21级的吧,以前我也是用15级的来改,但后来发觉动力不足,就改用21级的了.

网友B:
我这里有改装的全过程,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hzcar.net/bbs/dispbbs.asp?boardID=24&ID=7472&page=1

网友:
看着看着忽然又有一种想改翼龙的感觉啊。。是不是再搞多一部来改呢?我有一15AP后排的闲置啊。。改前拉可能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改装的全过程,你可以参考下.http://www.hzcar.net/bbs/dispbbs.asp?boardID=24&ID=7472&page=1

我是改了反推,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油动的要做一些加强措施,舵机也要改成标准舵机,这样重量增加了许多,还是用21级的吧,以前我也是用15级的来改,但后来发觉动力不足,就改用21级的了.

我把机翼也改成轻木的了,先试飞,不够动力再改嘛!现在就等桨了,实在不行就自己削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羽那里有反桨卖, www.lanyu.com 不过后置话怕散热不好容易发动机死火的。

老哥,你给的链接是卖化装品的嘛!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1581956
看看我走过的翼龙之路吧!
玩到最后还是油的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给的链接是卖化装品的嘛!

不好意思啊..给错了地址..
www.lanyumodel.com这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给错了地址..
www.lanyumodel.com这个可以了...

谢了,老哥,我找到了,好象也没有背推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老哥,我找到了,好象也没有背推桨!

发邮件询问或打电话去问吧。很舵规格的。我就打电话去问的。

楼主:
我正编辑照片,下午上传

楼主:
正在改的油龙

网友:
后推的我没搞过,但是给楼主个小建议,原配脚架用在油龙上太软了,建议换掉!(我估计你的飞行重量会超过950克,满油时.我的四带油龙起飞重量有1050克)
祝福早日试飞成功!

网友A:
有飞行PP看吗?性能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行PP看吗?性能怎么样了?

正在削桨,估计最近可以飞了,到时候一定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