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了:泡了好几天的坛子,FF9,和JR 9X到底有多少个小型号(版本)啊?

楼主(2006-08-09):
提问了:泡了好几天的坛子,FF9,和JR 9X到底有多少个小型号(版本)啊?

彻底晕了。

FF9,FF9H,FF9H Super,还有什么变频版的FF9H,FF9S等等.... ....

9X,9XII,变频9XII ... ...

哪位给个说明,都有什么型号,大概多少钱,不同型号之间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A:
ff9a/h
ff9s(super)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9a/h
ff9s(super)a/h

说的太简单,我这菜鸟,还是有些看不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9a/h
ff9s(super)a/h

“ff9s(super)a/h”  中的“S”指的是“Super”的所写是吧?FF9S就是FF9 Super?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f9s(super)a/h”  中的“S”指的是“Super”的所写是吧?FF9S就是FF9 Super?

谢谢!

简单一点的说,用起来都差不多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ff9s(super)a/h”  中的“S”指的是“Super”的所写是吧?FF9S就是FF9 Super?

谢谢!

是的
ff9:ff9h;ff9a
ff9 super:ff9sh;ff9sa
s-super是新出的
a-airoplan固定翼
h-hilicopiter直升

网友:
随便买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想飞固定翼和直升机,请问FF9H Super更好一些呢?

Super是不是要比FF9要好一些呢?

网友:
FF9Hsuper是目前FUTABA FF9系列里最新的一款9通设备.以前都说JR9X适合玩直机,FF9适合玩固定翼,在出了FF9Hsuper后就不是这样了,它增加了好几个高空设置,飞直机很不错.如果你是一个控既玩固定翼又玩直机,建议买FF9Hsuper这款设备

楼主:
听了别人的建议,原来准备出手FF9H Super,现在准备出手JR9xII变频版。还未购买,准备中... ...

网友:
9x2好..........简单易学.....外观又PL.........

网友:
ff9,省电,可靠性好,嘿嘿
另外,不建议购买变频版,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把频率折腾来折腾去的

网友(2006-10-05):
名字不都是FF9 T9CHP或者T9CAP么?怎么是 FF9 A/H呢?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的说,用起来都差不多是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是不太懂.就是直升机版的都有super和不super的.但如果买了FF9直升机版的话,不就玩不了故定翼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