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深圳的模友帮忙买电池

楼主(2006-08-09):
模型电池太贵了消费不起,看到能用手机用的聚合物电池来DIY,价格便宜又好用,哪位在深圳的模友能帮帮忙购买啊?

网友A:
深圳的电池也不便宜啊,据我所知的,如果用手机电池的话,除非那种处理的产品,不然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但是看到masm32买的不错啊,60块才250元

网友:
不一定要用锂电池,用镍氢也可以,只要挑选合适的无刷马达和螺旋桨。
那样的垃圾锂电池,寿命很短,不合算的,贪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
电池没法邮寄呀

很多积压的A货也很便宜的,但是这种电池一次寄太多是很麻烦的,属于高度危险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圳的电池也不便宜啊,据我所知的,如果用手机电池的话,除非那种处理的产品,不然价格也不便宜.

  你去市场了解过吗?仔细看看我的照片,那可是100%的A货呢.

  一般市场上锂离子电池A货价格是4-4.5元.锂聚电池是A货是7-10元

  我买的锂离子电池不是A货,3.4元/片,但是也很好用,锂聚电池就是A货,60片/250元,便宜的原因主要是积压品,还有估计就是电池正极没有点焊镍片的原因...不管是不是A货,商家都包电压不低于3.70V,内阻不大于80毫欧.我买的两种电池各个都现场测试过,不达要求的现场就剔除了,其实内阻还没发现超过50毫欧的,一般都是40多...A货品质确实好,没一片不达标,且所有电压都是3.74V,可见其一致性之好...

  要想买到价廉物美的电池,必须要经常去市场淘货,这是DIY者最起码的要求啦.

网友:
哇,你A货能买到3.4,呵呵,那就是处理商品,还有,放电倍率应该不是很高,估计只能用作一般的飞行吧,不然把地址PM给我,我也去找找.呵呵.

网友B:
3.4的不是A货(我做坦克电源用),60片/250元的是A货

手机电池放电都是2C的,但是并联电流就大多了.你会飞3D吗?我可以把我做好的电池借给你试飞一下如何?香蜜湖见?
    我不会3D,但是我的5P3S超重60多克飞起来也很轻盈.感觉动力澎湃,4P3S重量跟12C/2200MAH差不多.
或许我水平菜感觉不出来,请你高手感觉一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放电都是2C的,但是并联电流就大多了.你会飞3D吗?我可以把我做好的电池借给你试飞一下如何?香蜜湖见?
    我不会3D,但是我的5P3S超重60多克飞起来也很轻盈.感觉动力澎湃,4P3S重量跟12C/2200MAH差不多.
或 ...

我不是什么高手啊,我们在科技园飞的,不用2200MAH,一般1000MAH就可以了,呵呵,不过你说60片/250元的也不错了,也是很便宜啊.你不会是飞飞翼的那个吧!

网友:
我是飞飞翼的那个,回家后咨询了一下高安模型的工程师,那个飞翼的马达安装角度太高,我昨天回去又重新安装了一下,本周末如果天气好,再去试一试。

网友C:
我昨天也去买了30片那种电池。4.5一片,自己回来组装一下看看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向大家推广。还有一些1200MAH的,那些就比较贵了要十几元,自己采购要的就是物美价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也去买了30片那种电池。4.5一片,自己回来组装一下看看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向大家推广。还有一些1200MAH的,那些就比较贵了要十几元,自己采购要的就是物美价廉

这个电池非常的不错..就是正极要用螺钉

网友:
同楼主的想法一样 DIY 不方便的唯有 靠热心模友帮助了

网友:
昨天试了一下,那种电芯两并两串效果还不错!比原装的能轻一些感觉。没充电也飞了将近十分钟的拉玛,感觉电池热了没敢继续飞了。问一下电池发热正常么?原装得好像不会热得这么快!!

网友:
2P2S少了点

  最好是4P2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