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问题```

楼主(2006-08-09):
我的海博星大脚1比10```碰到墙把航机碰坏了```换过2个航机了```这次又怕是这样``怎样办啊``高手帮我``小弟谢谢你们
单选投票,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100.00% (1)

网友:
我的撞了好多次了,就没撞坏过。
反而是一次家里慢悠悠跑的时候,舵机突然失效,坏了。
后来另外买了个,也有撞墙的时候,还是没问题。直到现在。

呵呵,新买的舵机也有它的问题:就是那个齿轮牙太浅了,一撞墙,打滑,方向就歪掉了,得卸下舵机重新 调整,好烦人的。开始不明白是这个舵机输出齿轮牙浅的问题的,以为是自己撞得狠。可后来调整多了,不是办法啊,仔细想想,以前也撞都没这个问题,现在有问题,是打滑的问题,所以比较了一下新旧2个舵机输出齿轮,发现新的这个牙好浅,呵呵,找到问题了,把坏舵机的输出齿轮换到后来好的舵机上,搞定了这个问题了。现在撞上狠一点的,也不歪了

网友:
HBX千万不能撞的,只能跑平路。

网友:
也没这么娇嫩,呵呵,昨晚去跑就狠装了2次,还好都是车头正面撞上,骨架受力,没什么问题。

网友:
换用金属齿的955大力舵机是根本解决方按.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贴.
原配舵机有点脆弱.

网友:
话说回来啊,我后来买的那个舵机,跟我跑坏的那个舵机,尽管都说是标准尺寸的,编号也都是S3003,外观也几乎一样,但是,到了齿轮那里,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无法直接替换某个齿轮工作 的。还好,电路板、小马达还是一样的,这个可以替换。我的意思是说,齿轮跟外壳是没法替换,只能换里面的电路板。

网友:
就算是铁块那么高速撞也要变形的,舵机上的减撞钢丝在高速时传过去的力也非常大的

网友:
你们不坏齿轮吗我已经打了两次了现在在想办法做金属的

网友(2006-09-08):
老子的垛机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