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8-10):
亚托的电调怎么调啊?25A的!我插上电他一直在响,响完了他就开始转了,弄油门也不管用!为什么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油门通道反向了。

楼主:
我怎么设都不行,当我打了油门锁定的开关后他就不叫了,就开始狂转!为什么?哪位高手能教教我吗?

网友:
请告诉我你的配置,什么遥控?可能是油门曲线设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