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3E卓越科技生产的二代平衡充

楼主(2006-08-10):
看到坛子里你们刚上的二代冲照片,想请问一下,什么是二代,什么是新款,和原来的区别是什么?
二代照片:

我收到的新版二代照片:(怎么不一样呢?)

如果我的不是你们卓越科技生产的二代平衡充可以找商家换货吗?因为我注明了的买二代

望回复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代哦,二代控制模块是插拔式的

楼主:
我也觉得不是2代的

网友:
我的收到后,我发个图给你对比下,我是直接叫厂家发货的

网友:
关注啊!我在HIMODEL订了一台说是2代的。

关注啊!我在HIMODEL订了一台说是2代的。不知会咋样。

楼主:
看来卓越科技太忙,望回复!平衡充

网友:
我今天到,正好带了相机,一会来后拍照

网友:
兄弟,你的确实被人动过手脚了,一代是红色的,会不会是销售商把你里面的东西换走了?偷梁换柱了.照片拍了,等会上照片,我的就是你第一帐的照片,里面的控制部分是一个插卡式的,没线,非常干净

网友:
嘛的,上不了图,自己去 http://www.szrcmodel.com/viewthr ... &extra=page%3D1  看吧,唉

楼主:
谢谢,看到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商家换不换   :(

网友:
如果不换,就上来揭露这个骗子商家

网友:
商家指出第2张照片上的也是新版,不过还是同意更换,今天已经寄出,期待中... ...

网友A:
搞清楚3E锂电平行充电器的新旧板

3E1-5S平行充电器到目前出了3板.第一板输入电源线是带夹的.中间那里没有转换插.第二板就是楼上第二图输入电源线可转换插,内部电路有所改变,最新板就是楼上第一图.内部电路结构和第一板基本一样.电源输入线用上了音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E1-5S平行充电器到目前出了3板.第一板输入电源线是带夹的.中间那里没有转换插.第二板就是楼上第二图输入电源线可转换插,内部电路有所改变,最新板就是楼上第一图.内部电路结构和第一板基本一样.电源 ...

在实际使用中3个版本哪款效果和性能最好啊?第2版的内部电路有所改变,最新版的内部又和第一版的基本一样?那么不是第一版和最新版的控制部分都是插拨式的!第2版才是非插拨式很多连接线在里面!

非常满意,商家已经更换为新款充电器,充电时间短多了,截止电压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