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混控的遥控!!

楼主(2006-08-10):
因为没碰过想问下:
1,比如说左边3·4通道搞混控。3通道推拉杆时两个舵机的舵面是反方向。4通道打舵时两个舵机的舵面是正方向。是不是这样啊?!
3·4通道的舵面可以反过来吗??

2,那我想 只要3通道有反应(推拉杆时两个舵机的舵面是反方向)。不要第4通有反应。可以搞吗??一般9通的遥可不可以设置吗??

网友(2007-04-24):
引用 楼主:
因为没碰过想问下:
1,比如说左边3·4通道搞混控。3通道推拉杆时两个舵机的舵面是反方向。4通道打舵时两个舵机的舵面是正方向。是不是这样啊?!
3·4通道的舵面可以反过来吗??

2,那我想 只要3通道有反 ...

说的清楚点好不?

控是有V形尾翼混控和飞翼混控功能的。我想你说的是飞翼混控功能,拉升降时2个舵面同时向上,推杆时同时向下,控制副翼的时候2个舵面反向,升降和副翼一起动的时候,舵面是以上的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