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工难题,请大家支招!^_^

楼主(2006-08-10):
一根长500MM 的不锈钢管,外径8.1mm 内径5.8MM 现在需要把内径扩成6.02-6.05MM ,请大家支招!呵呵

 知道管子用途的兄弟不要说出来啊,本版禁言
只说如何加工,呵呵

楼主:
目前我能想到的是,找一根4MM的钢丝,上面包上砂纸,用手电钻夹住来回转拉,

网友:
我想到的办法是用6mm加长钻头2头钻,然后再用砂纸打磨。不过钻头要好一些。

网友:
买一个枪钻,不过价钱好象挺高的 但是你是扩孔 用枪钻浪费了 用一个合适的钻头 后面焊一个加长柄应该可以,扩孔不存在打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在做精密管吧,哈哈哈,弹簧威力提升到多少了??

楼主在做精密管吧,哈哈哈,弹簧威力提升到多少了??

楼主:
弹簧用到150了 ^_^

网友:
先用标准6MM的钻头钻一段,这一段主要起到引导后面用的加长钻钻孔时不会偏.加长钻可以用标准的钻头后面焊一节小于6MM的铁棍.

网友:
先用5.9的加长钻搞定~在用6。1~6.05的合金球顶过去基本就可以了,表面光洁度基本可以`

网友:
让稀盐酸在管内流过,一直到合适尺寸!

网友:
用6mm的加长钻头钻孔,钻出来的误差绝对要大于5S的.用5.9的都要小心,毕竟500长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冷磨.上大床,低速磨.或者干脆顺便拉出来复线算了

网友:
以上方法均不可行,对于楼主的用途而言。。。
以前我们这有人加工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用到150了 ^_^

危险哦......小心被请喝茶!

网友:
来★线才真真正难加工啊

网友:
大家来参观一下工厂!

用专用的拉刀直接拉出来,0。125mm而已,拉刀应该可以的
来★线也是拉出来的,滑膛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拉
http://www.forbesws.com.au/Pedfactoryvisit.html 这个工厂在澳洲,我向往的农村啊!
http://bpcr.net/site_photos/2004_Pedersoli_images/index.htm
嘿嘿嘿嘿,我不多说话的

网友:
又学到野,多谢szcharle。

网友:
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网友A:
如果内壁需要光滑,可用纲珠扩径法。

网友:
什么是纲珠扩径法,能说说详细点嘛? 很感兴趣!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壁需要光滑,可用纲珠扩径法。

网友B:
来★线也是拉出来的,滑膛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拉
我看车床就能拉来★线

这个我看,可以车一个拉刀,头部5.8mm,长550mm,起导向校直作用,第一个刃直径5.9mm 第2个刃直径6.0mm,第3个刃6.03mm,尾段6.02mm,长50-100mm,用高碳钢,刃部蘸火,或切削头用高速钢,穿钢丝拉,用三爪卡住工件,头段固定到刀架上,使劲拉丫的眼.

网友:
拉刀是这样做成的! 呵呵,我怀疑拉刀就是这么做的,可能刃要再好好磨磨就成
人家那拉床可是很有劲的! 比咱们用脚踹强多了 :)

引用 网友B:
来★线也是拉出来的,滑膛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拉
我看车床就能拉来★线

这个我看,可以车一个拉刀,头部5.8mm,长550mm,起导向校直作用,第一个刃直径5.9mm 第2个刃直径6.0mm,第3个刃6.03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