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停调整问题

楼主(2006-08-10):
我在旋停调整的时候,为什么会向左飞然后在向右飞呢?调了半天也调不了。请教个位高手了。是硬件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实在没看懂什么意思,如果在南宁的话可以帮你

网友:
不能单靠微调或机械调整来实现直机的稳定悬停,只能说减少打舵量

网友:
1、直升机在起飞时由于主旋翼是顺时针转动,产生的地面效应使得飞机会向左倾斜,
当直升机离开地面1米左右时才能飞出自己的稳定空气漩涡,如果飞机调整得很到位的话,这时直升机才可以非常稳定地悬停在空中。

2、直升机自己是不会垂直起飞的,都是靠操控者不时地进行着调整,不要幻想使用遥控的微调就能让直升机自己保持垂直起飞和悬停在那不动。

3、根据楼主说的现象看,很有可能是你的球头扣与球头之间比较涩滞,运动不够顺滑造成每次打舵后不能自然回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