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的设定

楼主(2006-08-10):
我才玩直机,不太懂,用6XHP控,401舵螺,大家5点油门,螺距,数据是多少,CCPM设置是多少?请大哥门给个大慨数据,一般飞行.

网友: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关键的还是先把机机按说明装好。电子设备的调试可以慢慢探讨。ccpm设置成sr-3。就是120°

楼主:
我是一头雾水,油门,螺距,都不懂.飞机原地打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玩直机,不太懂,用6XHP控,401舵螺,大家5点油门,螺距,数据是多少,CCPM设置是多少?请大哥门给个大慨数据,一般飞行.

我用的配置和楼主的差不多

楼主:
我CCPM设置的是3-S A-50% E50% P50% ,飞机打转,舵螺感度80%,根本锁不住尾,求救大哥们拉.给个数据,我再慢慢调.

网友:
楼主先去看看置顶的《问题集锦》,把尾巴先调好。锁尾不仅仅是陀螺仪感度的问题,还有中立点的问题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CCPM设置的是3-S A-50% E50% P50% ,飞机打转,舵螺感度80%,根本锁不住尾,求救大哥们拉.给个数据,我再慢慢调.

明天在置顶(SJM400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上將有较詳细的説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在置顶(SJM400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上將有较詳细的説明.

期待
SJM的说明书实在是有些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