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用金属的要好在哪?

楼主(2006-08-10):
我的京商30机十字盘有点虚位,请帮忙参考一下
1、买原厂塑料十字盘
2、买金属十字盘(升级件)
3、将就着用,不用换
补充说明一下,最近米有限呀!

网友A:
如果米有限。我建议讲究用吧。哈哈。

网友B:
1.塑料的以后肯定也会出现虚位。
2.比较好的选择,但是也要选择质量好的,不然效果也不好。
这情况我建议以选择3。
嘻嘻!!!!

楼主:
我看神龙的金属十字盘价格还挺好的,请用过的朋友说说看,谢谢了!
不然我只有选第3项了.

网友C:
神龙的金属十字盘 很好.只是 沒多少架機能用

网友D:
金属十字盘太好了!!!!!!

网友E:
金属十子盘的寿命长,而且虚位小.其他部位可以不金属,十字盘首选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