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的问一下砂轮机到底多少转速好/

楼主(2006-08-10):
发现一个380瓦13200转的
电机
准备拿下做一个砂轮机。行吗

网友A:
看你用多少大直径的砂轮了~20的可以~200的你就等死吧(砂轮是看线速多少的不是看转速多少的,砂轮都有标注最高线速多少的)

网友B:
砂轮周长2piR * 转速 / 60 = 线速度/秒
不要超过砂轮表面印刷之最大线速。

网友C:
13200转的电机做砂轮机还是多减点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