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入手(持续更新)

楼主(2006-08-10):
等了若干天,终于等到了我的SJM400,废话不多说,献上裸照
机身侧面:

机身前景:

尾管:

尾桨部分:

悬翼头:

还是悬翼头:

其他配件:

电机电调:

楼主:
装机就一个字,累啊,拧那个连杆把手都拧痛了
今天暂时到此为止,休息
明天再继续装

网友A:
我装两个舵机就装了一个小时,而且这样在设计上真有小小问题,等我装好后说一上

网友B:
没有球头钳拧短的连杆是很不爽。不过也可以用一般的钳子。

网友:
哦。还有。我的无刷和你的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球头钳拧短的连杆是很不爽。不过也可以用一般的钳子。

可否提供一下几种连杆接好后的长度?
我好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两个舵机就装了一个小时,而且这样在设计上真有小小问题,等我装好后说一上

舵机的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郁闷的是我最小的平口起子居然找不到了,连拆后盖都没辙
Damn it !

网友:
可真幸福呀,我买机机的时候可全是散件呀,也没什么安装光盘!!!

楼主:
焦急地等待下班,然后回去继续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下几种连杆接好后的长度?
我好照葫芦画瓢

刚刚才看到。呵呵。不过你的短信已经看到。温馨提示。上舵机臂连接连杆的那个螺丝的时候。要从后面向前面上。防止干涉

楼主:
要从后面向前面上。防止干涉

?
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
等下上图片。。。。。。。。。。。。。。。。。。。。。。。。。。。

网友B:
黑圈里面的那个螺丝。要从后面向前上上去。我上反了。有电摩擦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圈里面的那个螺丝。要从后面向前上上去。我上反了。有电摩擦机身

了解,多谢提醒
晚上一定注意

另外,你的电机的确和我的不一样
我的是原厂3950KV的,你的是?

楼主:
今天的进展不大,仅仅装好了舵机和连杆,并且焊了下金插

网友:
美,美,太好看了

楼主:
今天入手的DN G2,正在充电测试
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的样子
请教一下,锂聚充电电流多大比较合适?
1C?DN G2的充电电流才0.2-2A
我要冲2200mah的电池

楼主:
还要请教个问题,那个绑电池的尼龙带,到底应该怎么绑啊?我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是不是我天生愚钝?
-_-b

网友:
恭喜啊,你的机机快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