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6#机机的问题!

楼主(2006-08-10):
我的36#怎么方向舵和升降舵混控了,打升降舵方向舵也跟着动,但是打方向舵升降又很正常,都不动,其他几的舵都好,我并没有把
遥控器
设置成ccpm模式啊!求助啊。。。。。

网友A:
嗯?还有这种现象。多检查一下吧。

网友B:
接收線插錯,看清楚

楼主:
线?我没动任何线啊,只是改了无刷。第3通道插了个无刷电变

网友C:
1。未改装无刷时是否出现这种情况?
2。你说的升降舵指的是俯仰还是螺距?如果是螺距和方向混控,请关闭遥控器上的混控。如果是俯仰和方向联动了,那就要另外分析。
谢谢!
qq 4174248 二水

楼主:
未改无刷的时候没好象没有这中情况,是不是电调上有问题?
升降舵我指的是前后飞的那个舵机和尾翼舵机混控了。
我用遥控在电脑上玩模拟器也是这样的,还没进游戏(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调校升降和尾翼时就混控了,不会是控出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C:
这样的话应该是控的问题了!!是原装控吗?会不会是升降和方向的两个电位器出了问题?串了线了。模拟器也是这样的话基本肯定是控的问题了。

楼主:
我也这样想,昏了,我还没怎么飞过就这样了......5555555555
介绍一个比较好点控吧不要太贵哦

网友C:
http://shop33819132.taobao.com/
我的店,看看把

网友D:
应该是控的问题,我的37#改左手油门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