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保存!

楼主(2006-08-10):
大家在飞的时候,注意电池电压在空载时不要低于3。6V,那负载就是不要低于3。2V。所以一般飞的时候电条保护开高放电,防止过放,飞完后,在电池冷下来进行充电,在充电到3。8到3。9内就不要充了,就可以保存,如果要飞,在提前充电电到4。15。如果都是以上那么用的话,估计可以用很多循环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在乎那么少飞几分钟吧,可以多准备电池。但是电池坏了,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
转速老版也有个讲里电使用的心得帖子。
感谢你们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值得提倡!!!!!!!

网友A:
收到,谢啦,我的三块电池冲饱都放了3周没动了,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怕怕!!!

网友:
自己的感觉

锂电充到4.2V和充到4.15V,会感觉明显的动力变化,前者的放电会很猛,后者放电就差很多,虽然是只差0.05V但飞行时间上也会有明显区别,不知大家和我的感觉是否相似?

网友B:
电池厂家的人怎么不出来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谢啦,我的三块电池冲饱都放了3周没动了,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怕怕!!!

建议马上放电,然后看放电时间,测电压,然后充电到3。8V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厂家的人怎么不出来说一下

电池厂家的人怎么会出来说呢?他们巴不得我们的电池每天都坏呢,这样他们的电池销量才会上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马上放电,然后看放电时间,测电压,然后充电到3。8V保存!

鄙视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