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控啊.....小炸机一下.怕怕。

楼主(2006-08-10):
经过差不多2个月的论坛学习和
模拟器
学习后,炸机啦。。。。。
飞行控制极其迟钝?????????
1。加油会出现突然起飞情况?收油1-2秒后飞机才会有落下反映?
2。前飞后飞时有时无?
3。左移右移时有时无?
4。左右旋转还过的去?
再第一次学习调试后飞起20CM高,打断了主桨。然后开始换东西。
电池
.无刷
电机
.
无刷电调。起来很高啊有20-30M高可就炸机啦。因为控制问题迟钝吧。
前辈给点提示和意见吧。谢谢啦!目前有36#全金属套装很想换一套。
(是不是第一次的炸机使控制迟钝啦。
舵机
很正常啊?)

网友A:
应该是螺距大了。

网友B:
用華科以的 設備,
1,2,3,4 都是正常反應...哈哈哈哈
要恨要罵,就罵華科以的電子是垃圾吧
想要正常的反應,必先把那個 遙控及接收掉了吧.

网友C:
你试试调那个PLT(左上角那个)把它调到最小,这样加油镙距就不会变了,这样可能就不会突然飞起来
我的也是华XX的,22#的,我的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就是这么调的,至少现在这样吧,等以后飞熟悉了,再调回来,看看,

网友D:
这个撞得够倒霉
```

网友E:
直升机的操作是后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