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双桨的问题

楼主(2006-08-10):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1,平衡杆为什么要和上旋翼做成45度的角,为什么不做成90度的直角呢?  2,上旋翼多了一条平衡杆,下旋翼的转速是不是要快一些.才能把上旋翼的平衡杆产生的扭力抵消呢

网友:
平衡锤成45°是为了防止打到下面的浆叶。不成90°的原因是为了方便连接和受力。成90°也一样飞。没问题。上浆和下浆是分开驱动的。转速本来就不一样。

网友:
第2个问题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想应该是设计到陀螺效应什么的吧..我还真得去好好找资料看看,为什么呢??

第2个问题,理论上是的

网友:
我觉得和上桨与平衡杆的球头连杆位置有关,连杆是斜向连接。才能合理的传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