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H发动机怠速问题

楼主(2006-08-10):
新买一台三叶36H直机
发动机
,昨天用素油磨车,主油针开2圈,风门开到3/5,一箱油磨完,怠速很好
今天用含有一些硝基的的素油(略发红,自己配的)试飞,发现主油针只能在4/5,且风门开完时,转速才勉强起来,飞机只能离地,明显感觉发动机的速度不够。副油针一直维持着原厂设置,没有动过。
还有,怠速还是要很大的风门才能稳定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谢谢!
各位高手,多多赐教啊!

楼主:
大虾们
帮帮我吧,怎么没有人回贴啊

楼主:
虽然各位高手不开腔。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为了让更多的初哥少走弯路,我还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
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换了发动机,新发动机轴与的风扇甩块组件没有拧到最紧,拧紧后也没有打502胶。因此在低速磨车时,因速度不快,螺母也不会松动,冷却风扇也就不会与机体出现磨擦。但在高速运转时,螺母因为受力而会出现松动,风扇甩块组件慢慢地就与机体接触了。这样,表现为低速不稳定,或者停车。高速上不去的现象。也就是发动机负荷很大。
各位模友,你们的发动机轴与风扇甩块组件是采用什么方法拧紧的?

网友A:
同感
我也遇到过的,我的甩块裸丝没上紧也是如此就象卡死一样?后来我用套桶用手硬上的还可以没送过!

网友B(2007-04-30):
上高强度螺丝胶,加弹簧垫片,用套筒二人合力拧紧

网友C:
有那么严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