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坏了,换了CCPM,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尾电机控制。新问题出来了(急!!!)

楼主(2006-08-11):
今天晚上,被家里的狗“豆豆”咬的七零八散的,结果拼起来,结果不能用了,应该是接收器坏了。是否可以单独配个CP2的接收器,急用,因为邮寄麻烦,别人帮忙买,这几天发货。麻烦了。

换了压拓6通,但是发现了个问题,尾电机怎么控制,需要陀螺仪和电调吗?我认为陀螺仪是一定要的,但是电调就不知道了,如果换无刷就要电调,普通碳刷怎么弄呢。搞不明白,我有个GY401+9254, 和一个压拓陀螺GR302,应为插口是舵机插口,不知道怎么连接了,麻烦找电资料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三军就有买。

楼主:
今天换了个36上的遥控器H6通,发现上面有CCPM模式,呵呵,不用单卖了,问了价格,300多,还不如买套新设备了呢。呵呵。另外想问下,因为换控之后,尾翼电机怎么控制,因为用普通碳刷,需要陀螺仪和电调吗,我觉得陀螺仪要用,但是电调不是很清楚,现在正在配置,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不用电调,电机没法转。。

网友:
CP2的话要一个混控的啊.买飞达混控好了.

楼主:
可以说说具体方案吗?怎么连接。混空不是和遥控器一起的么。如果换混空的话那不是遥控设备一起换了呢。

网友:
我说的混控是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混控,里面带有电调的.

具体看这里: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1024a.htm

楼主:
看了这个配置,但是说无刷电机用在尾翼上仿佛不是很理想 (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调试到理想状态时,可以获得较好的飞行性能,但缺点是它的尾桨稳定度不及有刷马达,这是我们认为它的不足之处,究其原因,还在于无刷马达使用的无刷电调属于“电子换向器”,其响应速度尚不及有刷马达的机械换向器,所以响应速度会比较慢。但这个结论是基于比较严苛的试验,综合来看,无刷尾马达永不损坏和节能的特性仍然是相当突出的优势。如果你不苛求极限的性能,但希望尾马达可以无限长时间使用,而且省电,从而获得更长飞行时间,那么升级这套无刷尾桨系统还是很值得的。 )
不知道这得购买不,无刷尾电机极其可少。不知道是否可以搭配。没有在商社里买过东西。怎么购买呢。如果装无刷的化,改尾翼就有可能了,手上没有那多工具比较麻烦。

网友:
回1983,第一.首先你的飞机究竟是什么飞机,是不是CP2-3D那个呀,如果是的话,它的4合一接收是可以单独把接收板分开用的,你说的是原来的接收板坏了,可以另外买一个Esky的小型接收机来更换原来的坏的接收板,连接方法就是原来的4合一混控板的连接插脚对应插到接收机的3、4通道,其他不变,如果你还想更换你手头上陀螺仪的话,就比较麻烦咯,因为,原装的陀螺仪是集成在混控板上的,比较难把它区分出来,所以,你真的想换独立陀螺仪的,把来的混控板一起更换之后就比较容易接线(可用飞达混控板),具体的方法是:新飞达混控主马达输入信号脚插接收机3通道、接收机4通道插陀螺仪信号输入插脚、陀螺仪输出信号脚插混控的尾马达信号输入插脚,然后,把主尾马达电源连线插到混控板的主尾马达电源输出端就行了。

楼主:
回上面同志,看了你的帖子后,收益很多。确定是ESKY CP2-3D,

我不能确定是接收板坏还是混空坏(因为有两块板),所以把情况写出来,看看,到底是那里坏,首先,接收器和混空没有发出异味。

1. 接下来解释下闪灯情况:两块板原封不动,连接电源,只闪红灯3下,然后就熄灭。

2. 然后我拆开接收器后,把接收器和混空分开,插上电源,混空的灯只闪绿等。一直不停。

3. 然后我把接收器板插上,这时候,只闪红灯。

以上是情况,麻烦6263466 解释下,到底是什么坏了。我好配置。原本4合1板子好贵。我都舍不得买,还不如买套设备了。

4.刚才那压拓530L+压拓25A电调接到CH3, 然后POWERTOWN的三个舵机分别接到CH1,CH2,CH6上去,然后通电测试,可以使用。
5.插上ESKY的混空,还是不能用,是不是混空坏了呢?

网友A:
我主要是想让楼主看看这幅图:

想驱动尾电机,只要一个飞达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想让楼主看看这幅图:

想驱动尾电机,只要一个飞达混控就可以了.

恩,是不是换控图?我会好好研究的。不过,我是这样接的,也要个混空,但是只是把430L+25A电调插头到CH3到混空上,其他的不变(尾电机查到混空上去),因为现在混空还在运送中,可能下个星期四才到收。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但是发现个问题就是压拓430L电机太猛了,我想那个尾电机锁不住,扭距力太强。无法调整。这点是我最担心的,因为EKSY 005 CP2的确太小。430L的确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哦,你用的是无刷,那就看看这个: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215a.htm

楼主:
看了帖子之后,在测试报告里,的确有刚才我说的,动力强,尾浆难调,增加尾电机的负荷,让本来脆弱的尾电机实用寿命缩短。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不是换控图?我会好好研究的。不过,我是这样接的,也要个混空,但是只是把430L+25A电调插头到CH3到混空上,其他的不变(尾电机查到混空上去),因为现在混空还在运送中,可能下个星期四才到收。不 ...

试试把无刷电机齿换小,把悬停点油门曲线调低。

楼主:
呵呵,多谢几位大哥的指点,小弟受益非浅,非常感谢。请问,那里有买那个混空,这次买的那个是原装的,带接收器,多买了个接6通接收器打算是用来做固定翼设备。

楼主:
怎么搞的,不能成功呢,设备,亚拓六通。亚拓25A无刷电条,亚拓430L无刷电机。 ESKY005原装混控制,

1.刚开始。做了个Y型号线,亚拓25A电调上,一头接在ESKY005混空上,另外个头接到ESKY接收器上。
无刷430L接到25A电条上。然后把混空电源和25A电条并联在一起,放到了一个2200毫安,11.1V的3E锂电上,通电成功后,打开遥控器, 舵机可以运作,但是无刷430L不能动,没有反映。

2.换了个H6通接收器,连接如上,做了个Y型号线,亚拓25A电调上,一头接在ESKY005混空上,另外个头接到H6通CH3信号上,插上混空和电调到3E, 11.1V 2200毫安,10C的3E锂电上。但是这次是,舵机都没有反映了,打开H6通接收器,什么作用都没有。

还原后,打开亚拓6通发射器,插上无刷25A电调型号线到H6通接收器上,插上三个舵机, 发现没有反映,难道H6通接收器坏了么?现在着急的很。

楼主:
自己顶一下....衰人些.........

网友:
首先要保证各个电子设备要正常,如果你是想换飞达混控的话,还要另外加一个陀螺仪呀,如果是用原装混控板的话就不用了(保证是正常的,从你前面的贴看来,好像原装混控板有问题呀),还要确定你的连接线是不是正确连接呀,亚拓电调的信号线和原装混控板信号线同接接收机第三通道,电调电源线和混控板电源线也要同时接上电源,还有无刷电调的设置是不是正确,电池要保证正常电压(低电压的时候,不排除无刷电调低压保护),连线要检查一片才通电呀。

楼主:
6263466,根据提示,我完全按文章去做,最后把H6通的遥控器搞死了(顺便说一句,发射器扔到垃圾堆了)。以后打死我也不看这种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