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颜请进,我安装的26CC小松O艇不合理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2006-08-11):
阿伦的船到手后打算做一个隔水仓,我先在船头部分用了一层玻纤布对夹缝部位做了加强

试水后用0.5mm的环氧板做的隔水仓

轴套的安装不知正不正确,船尾板用了3mm甲板加固

老颜您帮我做的发动机架是12.7cm宽,而板间距离是12.3cm,没办法之下把两边的板偷薄2.5mm再用铝板和玻纤布加固。小松发动机架的螺丝洞真是难钻,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to be continued

楼主:
熬左几晚夜船基本装好,发动机上的黑色和蓝色油封是小松的原装。红色的油封是耐280度的硅胶油封。
ABT您上次在佛山亚艺跑船时烧烂的油封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熬左几晚夜船基本装好,发动机上的黑色和蓝色油封是小松的原装。红色的油封是耐280度的硅胶油封。
ABT您上次在佛山亚艺跑船时烧烂的油封找 ...

我都系换了这种硅胶油封..我睇你的车头是新的为何都要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