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pm机器的调整和摇控器的设定,越详细越好!!谢谢!

楼主(2006-08-11):
请教ccpm机器的调整和摇控器的设定,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一头暮水 5知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第一张照片的安排舵机的通道,这两个设置最要紧,当然飞机不同设置可能略有诧异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215233120201.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215233166095.j ...

没图???

网友:
以JR 9X为例:

按住ENTER开电源开关,进入十字盘选择,选择你的机器十字盘类型,例如120度的,这个时候有十字盘的图出现,显示什么通道接什么舵机,一般是左、右、前(或后)三只舵机,接2、3、6通道。

然后进入其他菜单选项,推拉一下发射机各个摇杆看有没有错误,例如油门加大,三个舵机均应该向上推,如果哪个有错,就在菜单的舵机方向里把方向设置相反,就可以了。同样检查一下两边的副翼舵机,一个推时另外一个必须是拉,否则又设定舵机方向。

CCPM看似复杂,其实非常简单,因为遥控器等于帮你思考好了,各个舵机的方向、大小、角度都已经经过计算,接好了再稍为调整一下,就相当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