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没有配套的锂电吗???

楼主(2006-08-11):
4#机是8.4V的,锂电好像没有这个级别的,该怎么办???高电压版本的,我怕烧东西

网友:
我用7.4v的小锂也可以让飞机升起来``可是感觉力度不够。。。11.1v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4#机是8.4V的,锂电好像没有这个级别的,该怎么办???高电压版本的,我怕烧东西

好久以前我用过1200,11.1的锂电试飞过,动力很爆,但可能会伤及电子设备。

还是不用11.1好

但7.4是动力太没力了。

网友A: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郁闷..

双管齐下,
1减轻重量,把机头罩(12克)不要,,电池架不要,起落架改两根2MM碳纤
(方法看我的220克电直的贴,,有热缩管连接)

2的方法可能会更好,用7.4电,将电机的齿数由10改为12-14。
  但我也不知能否有这种齿买。

我前天刚试过用7.4飞重255克的4#,机只能飞起大约1米高就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