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原装电机不转...

楼主(2006-08-11):
60#原装
电机
不转 在启动后 加大油门时,电机不转,不过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响,电调很烫,
电池
也热,电机没温度.

网友A:
有短路
电调?舵机?...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调和舵机多是好的

网友C:
马达一般很少问题的,你还是看看其它问题吧

网友D:
怀疑没有开开关... 呵呵

网友E:
是它的电调上有一个红色按钮``你不按它电机是不会转的```用来调试之用```要飞的话```按住它2-3秒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