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昨天折腾了3个小时,总算可以玩g3了

楼主(2006-08-11):
我是华科尔4号机器,买的时候自带了一根com口的
遥控器
接口线,
ftp://202.96.112.29:5158/
上下载了g3的光盘文件及破解软件,真是感谢这位提供ftp服务的兄弟,晚上下载速度可以达到400k/s,而且可以同时下载2个文件,比起电驴要好很多了。
然后安装ppjoy,启动,这多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进去之后,根本不能进行通道映射,后来折腾啊折腾啊,总算解决了,呵呵,g3还是不错,跟飞真机一样。呵呵

网友A:
详细介绍一下所有的步骤好吗?
详细介绍一下所有的步骤好吗?

楼主:
g3安装的步骤
1、在
ftp://202.96.112.29:5158/
上下载g3的镜像文件,再次感谢架设这个ftp服务器的兄弟。
2、安装g3及其破解程序,这一步论坛上的帖子很多,按照帖子安装一般没有任何问题。
3、安装ppjoy软件,如果没有这个软件,在google上搜索一下,很容易下载的到,然后安装。
4、安装完毕之后,ppjoy有以下组件,其中Configure Joysticks,是用来配置的,由于4号机器的遥控线自带了一根com口的连接线,所以增加了虚拟遥控杆之后,还要启动PPJoyCOM,它的主要是读取com口的遥控器信号。
5、运行Configure Joysticks,增加虚拟遥控杆之后,还要进行"映射”配置,4号机的遥控杆只有4个杆的,我也是从网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要这么配置,呵呵,反正我按照这样配置,玩g3没有问题。
6、运行ppjoycom,配置时参考如下:
7、然后启动g3,进去之后就可以正确识别遥控器的4个通道。
呵呵,我写的不是很仔细,不过我现在用g3可以进行4号机的联系,包括4个通道以及通道的方向等等,跟我真机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