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无刷电机跑船

楼主(2006-08-11):
各位兄弟我的船壳子的长度在60~80厘米之间,宽度20厘米  请问我想要速度达到 50公里以上 是配380无刷好还是540无刷好  具体配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电机  多少A的电调  KV值要求多少呢  请教各位师父

网友:
我也迫切想知道。

网友:
540...KV在2000以内....你可以问问广西玩无刷那些朋友..他们很懂的..无刷这东西我到现在还不太懂

网友:
540的价格可不低.......

网友A:
我跑船用过 540L跑百威(70cm) 和 540XL 的无刷电机跑O(83cm),速度都在60km左右。用的是我在卖的125A电调。 540L 和 540 XL现在的价格都是300元这样。

网友:
540无刷电机,仅300元哪里买的,请告诉一下,你的125A电调多少钱?我想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跑船用过 540L跑百威(70cm) 和 540XL 的无刷电机跑O(83cm),速度都在60km左右。用的是我在卖的125A电调。 540L 和 540 XL现在的价格都是300元这样。

你用的好象是飞高的吧.要是飞高的至少在600以上~~~~~~~~~

网友:
长800mm宽才200mm???细长的CAT吗?只有CAT有这样的尺寸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好象是飞高的吧.要是飞高的至少在600以上~~~~~~~~~

我的百威卖的时候,配的不是飞高电机540L,但速度用gps测也可以跑到65.5KM。价格300不到。

网友:
不到300???什么型号?具体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百威卖的时候,配的不是飞高电机540L,但速度用gps测也可以跑到65.5KM。价格300不到。

快交代,那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哪里买的?悄悄的说也好呀?

网友:
就是他卖的..很便宜 的......跑跑总比你自己配有刷爽的多...125A的无刷电调..这个价钱只有他们卖..在也没有人卖了

网友:
星星的东西很好啊,价格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