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路板必须的问题!!!

楼主(2006-08-11):
做电路板腐蚀铜箔用什么药水啊???

网友:
三氯化铁,双氧水加HCL

网友:
1份双氧水+1分盐酸+8份矿泉水=腐蚀溶液。
腐蚀时间:2-3分钟左右,可以看到腐蚀进度,自己掌握时间。
刚开始溶液是透明五色的
腐蚀过铜后会变成兰绿色。

网友:
三氯化铁加热腐蚀比较快,就是不好观察腐蚀情况,用双氧水加HCL 听说可以,就是不知道双氧水浓度和盐酸浓度该用多少的

网友:
浓度:去化工商店买瓶装的分析纯。价格:双氧水6元 盐酸5元。
我现在一直用它腐蚀电路板。
另外要买点虫胶片,溶解在酒精里,大约1:3的比例。制作成保护剂。用的时候加入一点钾基紫染色,用来画电路板。

网友:
请原谅我问一下,什么是虫胶片?画在电路板的什么地方?

网友:
虫胶片就是虫胶漆或者叫漆片,画在覆铜板你要保留的地方(不想腐蚀掉的地方)。

网友:
虫胶片,溶解在酒精里,画到覆铜板上,干了以后,保护覆铜板不被腐蚀。

网友:
用热转印吧......

楼主:
三氯化铁是不是很恐怖啊?我看标签上说吸入粉尘会对呼吸道产生强烈的腐蚀作用

还有三氯化铁用水溶解的浓度是多少啊??

网友:
没那么恐怖的,我经常用,比稀盐酸腐蚀性还小,只是溶解时有些发热,液体是棕色的无法看清腐蚀进度情况,再有别让他沾到身上和手上,虽说腐蚀性不是很强,但也是有腐蚀性的。而且沾哪都是棕色很难洗掉的。

网友A:
首先感谢(刚来的 兄、yit0435兄 )请大家别见笑我在这里做过假设:三氯化铁和(1份双氧水+1分盐酸+8份矿泉水=腐蚀溶液)能腐蚀覆铜板,那用这两种原料直接腐蚀薄一点的铜板(如 0.5--1.0)铜板不直到可不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啊。但是有几点要注意啊。
1、要注意作好保护层,必须把你不想腐蚀掉的地方都盖住。包括侧面和背面。
2、因为比较厚,所以除了要不断搅动腐蚀液,还要过段时间就要把铜板拿出来用水冲洗,去掉腐蚀面上的氯化铜沉积。
3、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侧面腐蚀,因为腐蚀过程不可能只是垂直于铜板进行的。材料越厚侧面腐蚀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刚来的 兄、yit0435兄 )请大家别见笑我在这里做过假设:三氯化铁和(1份双氧水+1分盐酸+8份矿泉水=腐蚀溶液)能腐蚀覆铜板,那用这两种原料直接腐蚀薄一点的铜板(如 0.5--1.0)铜板不直到可不可以?

用硝酸腐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硝酸腐蚀啊

----------------------------------------------------------
小神龙兄用硝酸怎么腐蚀能讲讲吗?

网友:
我以前收集的有关“蚀刻片的方法”可能有很多任兄以看过了,小弟接讨论制做“电路板腐蚀铜箔”这个话题,看

大家能不能谈谈他门之间有没有联结?他门的腐蚀方法是否相同或相近?他们实用的化工原料是否可以通用?
===================================================================================================

自制蚀刻片
   蚀刻片是AFV模型上追加细节最常用的,您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自己动手制造蚀刻片?”在市场上有很多的蚀刻片,而且质量又相当好。的确,我并不想与ABER、EDUARD、OTMM竞争,但是他们并没有您所需要的所有配件。
    这篇文章内容绝大多数是根据经验考验的结果,大多数来源于完全不同领域的技术:印刷术、制电路板术等等。我很难找出我们所说的蚀刻片的详细信息,因为印刷术与制电路板术的目的是不同的。
您需要的材料
1.制图软件
    一个好的制图软件如:Corel Draw 4.0 (or above), Aldus Freehand, or a CAD program such as AutoCAD.精确比例制图是绝对需要的。
2.高解析度打印机
    像素在600DPI的喷墨或激光打印机是必须的,可以打出光滑的曲线和斜线。
3.高质量纸张
    需要与您打印机所匹配的纸张,使打印的黑白图片尽可能不透光,白色的区域尽可能半透光,高质量但昂贵的投影用透明纸打印很适合需要。
4.铜片
    模型用蚀刻片一般使用厚度0.1-0.3毫米的铜片。必须绝对干净,没有油脂、手指印。必须进行基本的清洁。
5.光敏层
    最成问题的就是光敏层。这个过程与印刷方法相似。基本原理是:用一层感光的正片层覆盖住铜片(对紫外线感光),没有覆盖的区域在感光后仍然保留,就是图片中黑色的区域不被酸性腐蚀;暴露即没有被覆盖的区域在感光后被除去,留下底层的铜片是用来蚀刻的。
    在欧洲和非洲南部您可以轻易地在电子商店找到一种称为Positive 20的感光油漆,它包括了一份非常有用的感光时间、现象、蚀刻的说明书,但是在美国与加拿大,可以购买喷罐装的柯达光刻胶(感光树脂)使用,但是我从来没有使用的经验。
6.紫外线光源
    最有效的紫外线光源是阳光,臭氧层的被破坏为此提供了便利,在多云的天气,您必须增加暴光时间。当然如果您拥有炭棒弧光灯水银UV等的话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它们相当昂贵。
7.感光溶液
    如果使用Positive 20,在1公升水中需要混合14克的NaOH(说明书中的7克是不够的),注意NaOH对眼睛和肌肤有腐蚀作用。将溶液用塑料瓶储存。
8.蚀刻溶液
    最好的蚀刻溶液是Ferric cloride,在1公升水中溶入400克Ferric Cloride,Ferric cloride非常便宜,而且操作时没有危险,当蚀刻溶液中铜盐饱和时,可以再加入30% clorhidric acid继续使用。另一方面,ferric cloride很脏,会让接触到的物体有生锈的感觉,把它储存在塑料或玻璃容器中。
怎样做
1.在计算机中画出模板
打印出草稿并用剪刀和胶水制作一个轮廓,使它与您所需要制作的蚀刻片轮廓匹配,这是非常有用的。
2.做好模板,高质量打印
    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些简单形状的,您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经验与技巧。在设计阶段,一些规则必须遵循:避免制作宽度不到0.1毫米的线条;在两个相邻区域间的圆或线之间的距离必须是母板铜片厚度的2倍以上。如果需要制作立体配件,您就需要2个模板。
3.在铜片的一面涂上感光物质
    我认为双面蚀刻很难。您不必要有一个暗室,只要注意避免阳光照射就行了。在铜片的另外一面您可以不作任何处理,或者涂一些抗酸性的油漆(涂铁钉的油漆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除去感光层的稀释剂—丙酮,就可以除掉它)。将涂上感光层的铜片搁置在黑暗和干燥的地方(要等上几个月)。
4.紫外线光照
    将图纸模板与感光层紧密接触,放到紫外线下暴光。我必须强调一下“紧密接触”,因为一小点的非接触都可能造成漏光和失真的结果。打印模板的塑胶片很适用但是也很昂贵。
您可能需要多次的经验才能掌握暴光的时间,作为参考,我建议:只有一层Positive 20 涂层的铜片需要在直射阳光下暴光30秒。
5.处理
    通过处理,在2分钟后应该有清晰的模板拷贝会显现出来,如果拷贝图片很快消失意味着暴光过头,如果很慢出现拷贝图片的话,那就是暴光不足了。被暴光的区域必须只留下铜片表面而没有感光涂层,否则就不能蚀刻了。中等程度的过度暴光会让不暴光的区域看上去就象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班驳的图象一样—那您的蚀刻片就玩完了。
6.流动的水中将残留物尽可能洗掉
7.蚀刻
    蚀刻用最好的容器是塑料的,将蚀刻片有感光涂层的一面面向桶底放入蚀刻液中,但不要沉在桶底,就象漂在蚀刻液中。这时会产生不可溶解的铜盐并落到桶底。如果您将有感光层的一面向上的话,铜盐就会堆积在蚀刻片上致使蚀刻最终的失败。蚀刻的时间与温度、Ferric cloride的浓度、铜片的厚度等因素有关。这需要一定的监控(0.1毫米的铜片需要2个小时)。铜片的反面必须要在这酸性的溶液中被保护好。
8.用水清洗蚀刻片
9.用丙酮除去留下的涂层
10.完工
    双面蚀刻:需要在双面精确地对准模板,这有点难度。请记住要做一张镜面模板(就是与模板位置相反的模板),双面蚀刻将减少一半的时间。
3D 蚀刻:如果您需要立体的效果,最好的方法是2次暴光蚀刻法。做2张模板:第一张模板中包括突起表面的物品(如在平板上的螺钉)而另一张包括整个图片(平板,包括螺钉)。用第一张模板进行不完全的蚀刻,让表面有局部的腐蚀呈浮雕效果,但仍被感光层保护。再涂上感光油漆用第二张模板进行蚀刻,让非保护区域全部雕刻出来。如果您只想得到凹凹陷的线条,那么就不需要上述步骤,因为您只要刻比铜片厚度薄的线条。
    更多的选择:上述的方法可用在黄铜、铜、镍(不过镍很贵也难找到)。铝可以以浓度较低的ferric cloride进行蚀刻,一般低于20%,否则会发生剧烈的反应。
   注:感光胶可以用聚乙烯醇加虫胶配制,用温水清洗即可,其余和楼主的一样,感光胶中可以加入适量龙胆紫,便于曝光、清洗后检查效果,漏的地方用针头补齐。

网友:
楼上大大的说法倒很特别。

网友A:
我英语不好,向大家请教一下:Positive 20 感光油漆,     中文是什么感光油漆?

                           蚀刻溶液是Ferric cloride,  中文是什么?

                           clorhidric acid ,          这个中文又是什么?

   请大家帮助翻译一下,小弟在这向大家说声谢谢了!

网友:
干吗要自己做?

让工厂代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自己做有很多乐曲,同时也加强了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乐趣和动手能力体现在设计和调试电路上,不是手工做板子吧

网友:
哈哈,这是我第一次折腾的电路板,测试USB和呆骗机通讯用的.可是双面的哦.
因为银子都在这里中毒后买车床了,现在买不起照相机只好用摄像头凑合.
板子让我翻来覆去弄的比较赃,请诸位谅解.
那个模模糊糊的小芯片是TSSOP封装的28脚芯片.

是用激光打印机机+三氯化铁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英语不好,向大家请教一下:Positive 20 感光油漆,     中文是什么感光油漆?

                           蚀刻溶液是Ferric cloride,  中文是什么?
                       ...

================================================================================
没人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