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动力省电池放电C数的问题

楼主(2006-08-11):
经常有朋友的电池配置不够,便采用不开大油门来保护电池。可是,我记得电调的控制方式是控制接通和断开的时间比例,小电流只是接通的时间比大电流的短,但是实际(接通时)电流却不会小,甚至,因为转数比大电流小,实际(接通时)电流比大电流时大?我现在要问的是,我的这种对理论的理解正确吗?实际使用中,小电流确实能保护配置不够的电池吗?

网友A:
小油门肯定会延长一定的飞行时间。

但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大家没注意到,这往往会严重的伤害电池。

打个比方说:

两架一样的飞机使用相同的电池,飞机一主要进行暴力飞行,飞机二主要进行小油门的巡航,并且都是飞到电调断电才结束飞行。

结果是肯定的飞机一的飞行时间肯定小与飞机二。

这样的话哪架飞机的电池会使用的循环次数更多呢?

前提:充电设备及其他外界环境都相同,最大功率都不超过电池的放电能力,就差在飞行方式上。

结果应该是飞机一的电池用的循环次数很可能会高于飞机二的电池。

主要原因就是电池二容易被放的太空了~

声明:以上说法为个人的想法,并不保证绝对正确,有疑义的朋友请提出。本人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扔砖头就免了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油门肯定会延长一定的飞行时间。

但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大家没注意到,这往往会严重的伤害电池。

打个比方说:

两架一样的飞机使用相同的电池,飞机一主要进行暴力飞行,飞机二主要进行小油门的巡航, ...

老大,你答非所问啊!我现在问的是电流的大小问题,小油门是否能减小电流。

网友:
楼上的说法是否经过实践验证不得知。
但是楼主所言,是单纯就电池放电C数不够,却又不得不使用来说。小电流,对C数不够的电池,当然是可以避免大电流放电损害的。至于美女所说,是过放的问题了。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了,只要将保护电压设置高一点,不就解决了么?
楼下有什么高见欢迎讨论。

网友:
肯定能减小电池的输出电流啦!你用电流表测测电池的输出电流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相同配置下,小油门是肯定可以减小电流的.........

美女说的我赞同..........放电曲线越平滑的电池,越容易受到小电流放电放空的损伤........

要做个实验很简单,请接一组新的或者完好的充好电池在装配完成的飞机上,电调是有电压保护功能的,你接上去就这样不管它,24小时后基本保证电池一次就完蛋..........因为放空了......而电调并没有保护到电池.........
至于原理分析起来就太复杂了......就这样一个例子,能说明问题就行了

楼主:
请大家留意我的详细分析啊!“可是,我记得电调的控制方式是控制接通和断开的时间比例,小电流只是接通的时间比大电流的短,但是实际(接通时)电流却不会小,甚至,因为转数比大电流小,实际(接通时)电流比大电流时大?我现在要问的是,我的这种对理论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油门肯定会延长一定的飞行时间。

但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大家没注意到,这往往会严重的伤害电池。

打个比方说:

两架一样的飞机使用相同的电池,飞机一主要进行暴力飞行,飞机二主要进行小油门的巡航,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配置下,小油门是肯定可以减小电流的.........

美女说的我赞同..........放电曲线越平滑的电池,越容易受到小电流放电放空的损伤........

要做个实验很简单,请接一组新的或者完好的充好电池在装配完成的飞 ...

更极端的例子就是锂电组放着不用,自放电放到嗝屁

网友C:
痛心哪~~
我有俩7。2 的镍氢电,“藏”抽屉里了,
我一直在找找不到,过了俩月的一天,我终于想到电池在抽屉里,桌子被老妈转了方向,
赶紧拿出来一测,嗝屁了。。
放着不用,自放电放到嗝屁..
极度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痛心哪~~
我有俩7。2 的镍氢电,“藏”抽屉里了,
我一直在找找不到,过了俩月的一天,我终于想到电池在抽屉里,桌子被老妈转了方向,
赶紧拿出来一测,嗝屁了。。
放着不用,自放电放到嗝屁..
极度郁闷中

镍氢原先没事,只是放光了就当成是新电池保守点充放几个回合应该能恢复的

网友:
赞成2楼的说法,翼龙原装电池飞翼龙,平时一般飞行飞完下来电池空载电压8.6v,但是如果很好的控制,小油门飞行,是可以飞到电池空载电压8.4v的。

网友:
不知道,别问我,拿分!!!!!!!!!!!!!!!!!!!!

网友:
从发热、电芯老化考虑,好像理论上大电流放电更伤害电池,但只要不超过额定值,对寿命影响不明显。
因为不易觉察电压变化,小电流放电容易造成过放电,但有电调设有保护截止电压,只要不过放电,对电池寿命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留意我的详细分析啊!“可是,我记得电调的控制方式是控制接通和断开的时间比例,小电流只是接通的时间比大电流的短,但是实际(接通时)电流却不会小,甚至,因为转数比大电流小,实际(接通时)电流比大电 ...

短时间电流大点怕什么?也不损伤电池,也不很费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大家留意我的详细分析啊!“可是,我记得电调的控制方式是控制接通和断开的时间比例,小电流只是接通的时间比大电流的短,但是实际(接通时)电流却不会小,甚至,因为转数比大电流小,实际(接通时)电流比大电 ...

不正确,PWM的频率都有几千HZ,没看到电调上有个大电容吗,可以保证电池输出基本是平滑的,而且在不到1毫秒的时间里大电流对电池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正确,PWM的频率都有几千HZ,没看到电调上有个大电容吗,可以保证电池输出基本是平滑的,而且在不到1毫秒的时间里大电流对电池也没什么...

总算找到一个对题点的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答非所问啊!我现在问的是电流的大小问题,小油门是否能减小电流。

呵呵~~

网友:
田间菜鸟
……小电流只是接通的时间比大电流的短,但是实际(接通时)电流却不会小,(不对,实测电流可知)

甚至,因为转数比大电流小,实际(接通时)电流比大电流时大?(错误,与直流电机调速理论矛盾)

经常有朋友的电池配置不够,便采用不开大油门来保护电池。……小电流确实能保护配置不够的电池吗?(可以,前提是电调的低压保护功能有效和准确)
=============================================================================
网上无美女

小油门肯定会延长一定的飞行时间。(同意)

但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大家没注意到,这往往会严重的伤害电池。(不完全同意)
……
前提:充电设备及其他外界环境都相同,最大功率都不超过电池的放电能力,就差在飞行方式上。

结果应该是飞机一的电池用的循环次数很可能会高于飞机二的电池。主要原因就是电池二容易被放的太空了~(不同意,除非电调没有低压保护功能或者保护电压过低,否则不会过放电,两个飞机电调保护电压相同时,出现保护时实际消耗电能差不多)
==============================================================================
老B
要做个实验很简单,请接一组新的或者完好的充好电池在装配完成的飞机上,电调是有电压保护功能的,你接上去就这样不管它,24小时后基本保证电池一次就完蛋..........因为放空了......而电调并没有保护到电池.........(这里说的是飞行不是摆着看,电调的保护是电池放电时电压低于某电压时,自动切断电机电路而保留接收和舵机电路,保证飞机能受控状态下安全返航。电机不转了,任凭老B你本事再大,也不能在天上将电池放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么电池放空是什么电压?

镍氢单个电池标称电压1.2v,充电终止电压约1.4v,放电终止电压约0.9v,放电电压低于0.85v就认为过放了。8.4v电池放电至6.3v时应停止使用,此电压也就是习惯中的放空电压,电调保护电压应高于此电压0.5v左右。电调的保护电压高于放空电压,否则没有剩余容量供降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镍氢单个电池标称电压1.2v,充电终止电压约1.4v,放电终止电压约0.9v,放电电压低于0.85v就认为过放了。8.4v电池放电至6.3v时应停止使用,此电压也就是习惯中的放空电压,电调保护电压应高于此电压0.5v左右。电 ...

都在说LI-PO电池..........没人说NI-MH.........

网友:
对同一电池组进行不同电流的放电,截至电压是一样的。我想结果应该是小电流放电过程所放出的电量较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在说LI-PO电池..........没人说NI-MH.........

道理都一样,只是放电的终止电压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道理都一样,只是放电的终止电压不同.

结果不一样......LI电过了就完了.........没有机会挽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不一样......LI电过了就完了.........没有机会挽回

3.7v的LI-PO放电终止电压不低于3v,充电终止电压不高于4.2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6v的LI-PO放电终止电压不低于3v,充电终止电压不高于4.2v。

LI-PO电池的标称电压姑且不管是3.6还是3.7,如果空载到3V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循环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PO电池的标称电压姑且不管是3.6还是3.7,如果空载到3V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循环如何......

打错数字,LI-PO的电压为3.7v。放电电压不低于3v,电调的保护电压应设高于3v,正常使用下根本不会放到3v,除非电调不起作用。但是,如你所说,把电池放在飞机中不取出,不关开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回LGQ5106

……小电流只是接通的时间比大电流的短,但是实际(接通时)电流却不会小,(不对,实测电流可知)实测?电流应该是不断变化的,能测的准吗?

甚至,因为转数比大电流小,实际(接通时)电流比大电流时大?(错误,与直流电机调速理论矛盾)请问能具体谈谈直溜电机的调速理论吗?我记得是控制接通和断开时间的比例的,而不是控制电流的大小

经常有朋友的电池配置不够,便采用不开大油门来保护电池。……小电流确实能保护配置不够的电池吗?(可以,前提是电调的低压保护功能有效和准确)希望你的这种经验是有效的

网友:
直流电机的转速是通过调节电枢电流来实现的,脉宽调速是通过通电时间长短来改变电流的平均强度,脉冲频率不是很低或者很高时(电调的频率在此范围),用电流表测电流得到的是平均电流强度,可以测得准.小脉宽电流峰值虽高,但平均电流小,不会对电池产生不良影响.电池过放电是充满电的电池放出电量超过允许值,电池电压随放电时间而降低,放电量=放电电流*放电时间.如果电调保护电压高于过放电压(厂家的设置是否如此可查看说明),保护功能起作用时,电池应该不过放,无论是大电流放电还是小电流放电,电池放出的电量相差不很大(劣质电池除外),不至于过放电.

网友F: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的镍氢9.6V1100mah的电池组,在每次飞完之后都有些烫手,这是对电池伤害比较大的,看资料说会加速电极的老化,高温时充放电不好,是电池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增强电池散热,减小放电电流才能让电池温度不至于过高进而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的镍氢9.6V1100mah的电池组,在每次飞完之后都有些烫手,这是对电池伤害比较大的,看资料说会加速电极的老化,高温时充放电不好,是电池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增强电池散热,减小放电电流才能 ...

应该考虑实际需要功率、电池、电机和桨配合的问题了。
9.6v电压10A电流供电时,电机的输入功率96w,单节电池内阻0.05Ω计,电池发热功率约5w/节。
如果改用12v供电,假设电机的输入功率相同,输出功率也相同,只需8A电流,电池发热功率降至3.2w/节。
电池发热问题得到改善,但电机、螺旋桨的直径和螺距也要相应改变,以适应飞行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镍氢单个电池标称电压1.2v,充电终止电压约1.4v,放电终止电压约0.9v,放电电压低于0.85v就认为过放了。8.4v电池放电至6.3v时应停止使用,此电压也就是习惯中的放空电压,电调保护电压应高于此电压0.5v左右。电 ...

放电终止电压约0.9v,1/10C放电电流时成立。像翼龙原配的8.4V 1000mAh 标称10C破烂镍氢电池组,大电流放电时,6.3V电压正是正"当年"使用的电压值,这是因为电池内阻高造成的,如果这个电压值电调就保护,你的翼龙可能就是飞行3-4分钟了。实际上3通道的原来原配电调保护电压在5V左右。这样的镍氢电池组,能够正常使用50次已经不错了。因为电池组是工作在超标大电流状态下使用!

锂电池单片的标称截至电压在2.75V,1/10C放电电流时成立。实际上最低安全的截至电压在2.5V。低于2.5V电压时,锂电池就不可逆了,电池玩完。尤其是小电流放电时最容易造成损坏。实际上锂电池的最大杀手是使用时的温度!这一切的一切都和电池的内阻有关!

楼主:
“放电终止电压约0.9v,1/10C放电电流时成立。像翼龙原配的8.4V 1000mAh 标称10C破烂镍氢电池组,大电流放电时,6.3V电压正是正"当年"使用的电压值,这是因为电池内阻高造成的,如果这个电压值电调就保护,你的翼龙可能就是飞行3-4分钟了。实际上3通道的原来原配电调保护电压在5V左右。这样的镍氢电池组,能够正常使用50次已经不错了。因为电池组是工作在超标大电流状态下使用!”太恐怖了吧,我现在用的沧狼的8。4V1000MAH镍氢,已经正常使用43次循环了,动力还没什么下降。每次用时也是很热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放电终止电压约0.9v,1/10C放电电流时成立。像翼龙原配的8.4V 1000mAh 标称10C破烂镍氢电池组,大电流放电时,6.3V电压正是正"当年"使用的电压值,这是因为电池内阻高造成的,如果这个电压值电调就 ...

现在航模上用的电池普遍寿命不高,原因就是为获得高功率而超标使用,电池温度高的原因也就是小容量大电流放电造成的。在内阻不变的情况下,焦耳热与电流平方成正比。在追求重量轻功率高的目标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减小电池重量,提高放电电流,很少人关心因此带来的高温问题。提高功率还可以减小电流、提高电压实现,只要合理选择电池、电机和螺旋桨,应该可以做到即提高了功率又不至因此增加太多重量,同时仍能保持较长的飞行时间。由于电流减小,原来用5#大容量电池的,可以考虑改容小容量7#电池。电池个数增加,但单个重量减小,总量差不多,而电流减小,单个电池的焦耳热减小,温度降低,对电池性能的要求降低。同时由于小电流放电,工作时间不见得比短。如果我们在配动力时,多考虑桨、电机和电池的综合性能匹配,现在的电池寿命应该不是几十个循环,而应该至少100循环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航模上用的电池普遍寿命不高,原因就是为获得高功率而超标使用,电池温度高的原因也就是小容量大电流放电造成的。在内阻不变的情况下,焦耳热与电流平方成正比。在追求重量轻功率高的目标时候,往往只注意到 ...

问题是现在都是电池配合电机,电机一个个都是电老虎啊,除非自己改,要不你的这个方法没出路啊

网友(2006-09-12):
电池的放电曲线是随电流大小而变。比如镍氢电池1c的放电,截止电压为1.05v,而10c的放电是0.75v。调速器的截止电压是按大电流来定的,比如7节的电池设计成5.2v关断,所以在小电流放电容易引起过放电。

网友:
小油门电流肯定小,用钳表测试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