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置负桨距和3d飞行模式,航线时会不会因速度过快打方向太急,飞机反过来摔了

楼主(2006-08-11):
我今天在草地上练习飞我的X400,目前水平只是联系飞航线,我油门全速航线,当飞机以最快的速度滑过我眼前,漂到最左边我打舵掉头,由于速度很快,拐弯很急,飞机斜着栽了下来,在离地面还有2尺的地方,我拉起了飞机,当时心跳的好厉害

我当时都有些放弃了,想着今天损失可大了

我越想越想不通,请教各位高手,我的桨距没有负桨距,原以为这样子不管怎么粗暴的飞行,螺旋桨永远会在上边,也就是我只要始终让飞机飞得很高,及时调整,都不会摔飞机

但是今天感觉好可怕

请教各问,不调出负桨距,在练习航线阶段。螺旋桨是否永远会在上边????

网友:
不会,没有设负桨距的3D机照样可以翻筋斗。

如果机器的3D性能较好,不动油门时筋斗的直径会在三五米左右。

事实上,固定桨距的雷鸟也可以翻筋头,只不过掉高厉害

网友:
呵呵,应该说是螺旋桨不会永远在上边,飞机可能反过来摔了

网友:
没炸吧,我都感受到你的心跳,,,,很厉害

网友:
我觉得只要修正力够,能在它落地之前把机机摆平就不会摔,同时最大油门时拉力要大些保证足够的加速度。当然还要人的反应够快了。平时见到的摔机多数都是在空中看不清姿态没及时修正导致的。

网友:
飞一下固定翼 对直升机航线是有帮助的  有时候感觉直升机航线就是在飞个旋翼机

网友A:
还有高度低了的时候别老想着拉油门 。看准机头方向,
机头 是对准或者反向航线的就拉或者推杆
不小心把机头掉转方向和航线是 90度了 就要打副翼
只要飞机还是带速度的  可以可快把飞机高度提起来
高度起来后往往就是前进速度大减了, 这个时候飞机又比较远 还一般不是平时的那种方位
要稳住飞机就看你4位悬停的基本功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高度低了的时候别老想着拉油门 。看准机头方向,
机头 是对准或者反向航线的就拉或者推杆
不小心把机头掉转方向和航线是 90度了 就要打副翼
只要飞机还是带速度的  可以可快把飞机高度提起来
高度起来后 ...

啊,研究中...

网友:
还没有试过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