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置负桨距和3d飞行模式,航线时会不会因速度过快打方向太急,飞机反过来摔了

楼主(2006-08-11):
没有设置负桨距和3d飞行模式,航线时会不会因速度过快打方向太急,飞机反过来摔了

我今天在草地上练习飞我的X400,目前水平只是联系飞航线,我油门全速航线,当飞机以最快的速度滑过我眼前,漂到最左边我打舵掉头,由于速度很快,拐弯很急,飞机斜着栽了下来,在离地面还有2尺的地方,我拉起了飞机,当时心跳的好厉害

我当时都有些放弃了,想着今天损失可大了

我越想越想不通,请教各位高手,我的桨距没有负桨距,原以为这样子不管怎么粗暴的飞行,螺旋桨永远会在上边,也就是我只要始终让飞机飞得很高,及时调整,都不会摔飞机

但是今天感觉好可怕

请教各问,不调出负桨距,在练习航线阶段。螺旋桨是否永远会在上边????

网友A:
虽然没试过,我相信:

没有负螺距,能横滚和跟斗。
特别是速度足够快,翻的还利索着呢。
中学都学过,合力和分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螺距,能横滚和跟斗。
特别是速度足够快,翻的还利索着呢。
中学都学过,合力和分力的问题。

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是否就能翻一个大圈??

网友:
可以的  如果你有 XTR 把你的遥控器设定好 试就知道了

航线的时候要拉起飞机升降舵比油门管用。
如何你已经打了方向 90度 那么就是副翼管用了

网友:
航线转向时不能只打副翼,要配合打方向舵,你的情况估计是只用副翼来转弯,理论上是转不过来的。

网友B:
有问题的不是在转弯

直升机的航线在转弯进入时会掉高度,这和固定翼飞机一样。但是固定翼飞机可以通过啦升降舵,以速度换取升力,直升机不行!直升机的升降舵只能改变飞机姿态,不能提供升力!所以直升机的航线应该是驼峰型的。
大概分3部分:
1、进入航线:飞机机头指向航线,低头、副翼摆平、加大油门。飞机开始加速,同时掉高度。注意:控制速度、高度在自己人为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2、在进入中段时:调整飞机头指向正确的方向,拉平机头、副翼保持平稳、适当收油门。油门以保持飞机高度为准,飞机不再加速,飞机的位置应该在全行线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或你认为已经达到你对速度和高度的要求时。注意:1、方向和位置不对可以少打方向舵或副翼,不能像转弯时同时打大舵量,尽量保持平稳。2、不用像固定翼飞机那样一下把飞机拉平可以提前一点打舵,少打舵量。让飞机以圆润的曲线进入平飞状态。
3、转弯掉头:在飞机速度因自身阻力减小到适当的时候(不同的飞机,不同的调整、不同的高度会有一个极限,操作者根据动作要求可以无限接近这个极限,但一旦达到神仙的飞机也得炸。),开始打副翼,根据飞机侧滑的速度来打方向舵,根据高度和飞机下降的速度以及进入下一航线时期望得到的加速度来控制升降舵。
注意:1、在加速时一定要控制在你练习过的速度内,逐步加快。加快速度一定要留足够的高度,防止失速。
2、万一失速,不要考虑飞机飞行的方向(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除外!!!),把飞机摆平、推油门到头然后打方向舵调整到正悬停姿态。之后就只能祈祷飞机不要落地。
3、速度和副翼决定转弯半径的大小,速度过快又不敢多打副翼时能可让飞机转大弯,不会有太大损失。

新手一开始练习可以等飞机自己停下来后直接用方向舵来转弯、调头。熟悉了以后开始在快艇下来时少打副翼多打方向。这时不要让飞机飞得太远、太高。不然你对转弯的过程没有直观的感觉。只要保证安全可以在3-5米高左右各15米内慢慢的飞,和练习侧悬停一样。一定要耐住性子,飞熟悉后在10米-20米高度进行同样练习,不断加快速度,这时因为不敢收油门,飞机会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如果周围没有高手,一定要在接近自己极限之前让飞机回到自己前面飞几秒悬停,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负螺距,能横滚和跟斗。
特别是速度足够快,翻的还利索着呢。
中学都学过,合力和分力的问题。

高中物理......................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ING

网友:
只飞航线本身就不用负螺距,看你的发言你摔机是因为打副翼量太大了,导至拐弯半经过小且方向舵没控制好。转速快有利于动作的快速完成,利于3D飞行,是好事。飞航线速度是很快的,你要把握遥控的舵量,别过大了。不够再加。没有负螺距勉强是可以斤斗和横滚的,这需要你的高超技术。真直升机斤斗就没有负螺距。例如阿帕骑和英国的飞狼。多练习和多学习理论才能提高自己的飞行技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的航线在转弯进入时会掉高度,这和固定翼飞机一样。但是固定翼飞机可以通过啦升降舵,以速度换取升力,直升机不行!直升机的升降舵只能改变飞机姿态,不能提供升力!所以直升机的航线应该是驼峰型的。
大概 ...

兄弟是师从哪位老师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严重大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师从哪位老师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严重大汗......

高速行线,拉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