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设置负桨距和3d飞行模式,航线时会不会因速度过快打方向太急,飞机反过来摔了

楼主(2006-08-11):
没有设置负桨距和3d飞行模式,航线时会不会因速度过快打方向太急,飞机反过来摔了

我今天在草地上练习飞我的X400,目前水平只是联系飞航线,我油门全速航线,当飞机以最快的速度滑过我眼前,漂到最左边我打舵掉头,由于速度很快,拐弯很急,飞机斜着栽了下来,在离地面还有2尺的地方,我拉起了飞机,当时心跳的好厉害

我当时都有些放弃了,想着今天损失可大了

我越想越想不通,请教各位高手,我的桨距没有负桨距,原以为这样子不管怎么粗暴的飞行,螺旋桨永远会在上边,也就是我只要始终让飞机飞得很高,及时调整,都不会摔飞机

但是今天感觉好可怕

请教各问,不调出负桨距,在练习航线阶段。螺旋桨是否永远会在上边????

网友A:
遥控里未设置3D模式(即未设负螺距),飞机在悬停状态或是航线飞行中,只要飞机的高度足够,快速打副翼时,飞机是可以完成一个侧滚并回到正常飞行状态的,只是这样的翻转半径会比3D模式要大。
如果在飞机翻滚的过程中放弃了,那就只有一个结果——惨烈的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里未设置3D模式(即未设负螺距),飞机在悬停状态或是航线飞行中,只要飞机的高度足够,快速打副翼时,飞机是可以完成一个侧滚并回到正常飞行状态的,只是这样的翻转半径会比3D模式要大。
如果在飞机翻滚的过 ...

谢谢你,说得很清楚

网友:
没关系,只要高度足够翻跟头都没问题,只是LZ没有料到有这种情况发生而已。

网友:
这个情况就是失速

网友B:
明显是没控制好,普通模式飞航线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没控制好,普通模式飞航线是没问题的

我说是在飞航线的时候不管怎么粗暴的飞行螺旋桨是否永远在上边?

网友:
翻跟头都行,你说螺旋桨在那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是在飞航线的时候不管怎么粗暴的飞行螺旋桨是否永远在上边?

不会的,只要你一直压着舵,就算是没有设i模式,飞机也可以完成横滚和斤斗(前提是高度足够)但是飞机完成动作的半径就要比开i模式翻大很多。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