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pjoy软件为何安装不上呀?请教高手!

楼主(2006-08-11):
安装步骤如下:
如果这样设置的话,接下来就提示错误!
如果这样设置到后边又没有映射!
这一步到底要如何设置呀???是不是我的ppjoy软件不对?(PPJoy082_cn的)

网友A:
照第五页图开始设置..........

楼主:
N个H兄:您好!
按照第5图的设置还是不行呀!?

网友B:
我在游戏控制器型号先JOYSTICK时,接口类型就没有PPM RADIO CONTROL TX这个选项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