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信由你

楼主(2006-08-11):
今天我朋友的马6洗完车后,不知何因没电拉发不动,我朋友没法要赶去玩模型,就用拉2个11.1的15C1700MA的电,居然发动拉马6,这
电池
还真用处多啊.

网友A:
呵呵,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你的电池费了!!

楼主:
没问题啊,还飞拉SJM400的

网友B:
居然这么牛啊!

网友C:
锂电的放电能力本来就比铅电池强
不过能想到这招,

网友D:
玩模型的人都是多面手!!连工具也是多用途!!!!呵呵,高!!!

网友E:
你的电池是好电池,车是破车.....

楼主:
日本破车
..............

网友F:
谁愿意信谁信。我没有车试哈哈

网友G:
汽车点火瞬间耗电超过100A吧

网友H:
是否可信?不能下结论。
按照字面的理解,如果说是把锂电接上,就能把车打发动了,这其中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启动车子,是否全靠锂电的电能了?原来车子不能发动的原因,是否就是汽车电池断开了?
不再分析这个过程里汽车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故障的可能性了,若有需要,另作探讨。
lz的说法,最大的期望值是两块锂电并联所提供的能量可以启动汽车。如要确实,你只要把原汽车电池断开,独立用锂电供电便可了。
这个测试,我不会做了,这得冒着失去两块电池的风险。
普通汽车的启动电流,大多在80A~120A之间,甚至更大的。这对于电池到启动电机的接线和接头,都有一定的要求。在启动汽车的时候,电池电压带载下降到9~10V,仍然可以启动的(汽车电池,就小汽车而言,大多数的正常电池电压是13.8V标称)。
对于启动电池的使用,参照汽车使用手册就可知道,它要求在没能启动汽车的情况下,不能连续启动30秒以上,并且需作2分钟的启动间隔,等等;否则会对汽车电池产生损害。
普遍的汽车电池容量,都在45AH以上,启动电流要多大,可想而知。
怎样看,大家自行分析。

网友I:
就是我拉
洗车的时候,关拉发动机,没关空调和音响,车电瓶两年拉。压缩机没工作但是风煽在转,结果起动机的电磁铁都
动不了,达达响, 急呀! 本来想叫lwhom22开他的车来帮我搭发。关键时候手机偏打不通(鸟人!!)
害我站在洗车店里发了五分种的呆,才来的灵感,两理电并连,用手用力压紧电瓶的桩头上。洗车工一启动就发拉。 洗车的sb由讪笑变傻笑。 后来我检加查电瓶,发现有一组水都干啦,加拉近一平电瓶水。我马儿加了防倾杆,有点碍这一组的注水口。4s店这帮没责任心的sssbbbb可能嫌麻烦就没检查着组。严重鄙视!!!
vilin说的对两块锂电并联所提供的能量不可以启动汽车的,只是在临界状态下的助力。你分析得专业。
还有 今天lwhom22的三角翼撞掉了我的jsm400,害的现在还在修 鄙视!!!!

楼主:
哈哈,你叫我撞的啊,千年一遇

网友J:
就算打不着火,洗车店应该有备用电池让你把火打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