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与飞高接收之间的怪问题

楼主(2006-08-11):
我用的是s2.1 18a的电调,配飞高接收机、新西达a2212
电机
kv值930
油门打倒70%左右时偶尔会严重抖舵(且接收机天线与发射机天线有较大的角度),而半油门以下时(用的最多是半油门以下)却没出现异常,全油门时也没有异常;
出现抖舵时使接收机天线与发射机天线平行或改变油门(加大或减小),都会停止抖舵。
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调我4个好盈,接收机3个飞高.暂时没有出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B:
抖舵? 同电调有关吗?
不上电机时会抖动吗?

楼主:
谢谢各位对新手的关心

网友C:
是不是电调对接收机供电不足造成的,建议用独立接收机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