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机一般用什么电子设备呀?

楼主(2006-08-11):
新手问题,请指教:
KT机一般用什么电子设备?如控用什么,接收用什么?调速用什么?
电机
用什么?
版主最好出个入门帖,拜托。

网友A:
电子设备一般都是轻量化的,控制好重量就可以了,没什么具体要求的.

楼主:
我见有些用西安孵化的接收,是不是比较常用这种?一般需要几通道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四通足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