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15C 20C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08-11):
我想要7.4V的航模动力
电池
,应该如何选择锂聚合电池?

楼主:
还有啊,遥控器里是否放一个11.1V的锂电池啊?是否需要买两个充电器?

网友A:
10c,15c,20c是指10倍,15,20倍标称容量的电流冲放电

网友B:
有的厂家标识的是“最大”放电电流的倍数,
而有的厂家标识的是“持续”放电电流的倍数,
不知道楼下的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C:
一般正规厂家标识时用的是持续放电倍数的标识方法,即: 如果你的电池的容量是1200MAH/ 10C的话,持续放电电流应该是1.2A*10=12A,如果他标的是15C的话,那放电电流应该是1.2*15=18A,而它的瞬间放电电流会比这个值更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专业生产航模充电器,电池.有意请联系QQ18004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