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问一下,大家的XL的日字筐虚位是否很大??

楼主(2006-08-11):
我的虚位相当大,一共差不多2MM的

网友:
恩。我的也是。

网友:
这个是个缺陷,我已经通知台湾更改,但好象还没有改。
可以加垫片来解决。

网友A:
塑料件有这种精度已经不错了。改。难。要重新做模具。

网友:
安装日字框时,在锁紧那两个M3的螺钉时,要用手使点劲向里捏,因为塑料的横梁是有弹性的,直到日子框的横梁靠上平衡翼固定座的轴承,这样就可以消除旷量了。

楼主:
恩,楼上的方法有道理,不过亚托这次的精度也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有这种精度已经不错了。改。难。要重新做模具。

只要那两个小轴承换成高+1MM的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升级成金属日子框很紧又不贵的说,哈哈..这个东西我是建议要升的,对精度很有帮助并且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