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调速器的知识

楼主(2006-08-11):
请问各位老鸟小电流的挑速器可不可以通过更换大功率的场效应管来提高电流呢?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要看原来驱动信号的驱动能力,有时加了MOSFET会出现驱动问题。

网友:
加mosfet不会有多大问题的,mosfet是电压驱动的,驱动电流极小,基本可以不计;

网友:
不过好象也不能加得太多了。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鸟小电流的挑速器可不可以通过更换大功率的场效应管来提高电流呢?

MOSFET的g极是容性的,驱动电路要有一定的电流驱动能力,一般MOSFET功率越大,需要驱动电流越大;如果驱动电路驱动能力有富余,换较大的MOSFET以增大电流容量是可以的,否则不可以。最好试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哦!我把以前的一个10A调速器的场效应管换成60A后调速器就没反映了是不是就是驱动电流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哦!我把以前的一个10A调速器的场效应管换成60A后调速器就没反映了是不是就是驱动电流不够啊

60A,用来驱动什么电机?

楼主:
就是想换个大点的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2007-06-23):
我要发贴

我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在哪发贴我要发贴

我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到在哪发贴,后来才看到说要回2~3次贴才能发,唉
,后来才看到说要回2~3次贴才能发,

网友:
好象也不能加得太多了

网友:
管的极性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