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版材的问题?

楼主(2006-08-11):
想自己做KT机,去了一趟装饰品市场看了一下KT版是一种装饰材料啊,有各种不同的厚度的,大家一般都用什么厚度的做啊?我都不知道要买几个厚的了~

网友:
3~5MM 的都可以  3MM的最好 不过强度会小不少!!!!

网友:
做机翼(有翼型的)推荐用3MM的,板身用5MM的

网友A:
我这里最郁闷的是买不到3MM的 只有5~6个的 做个飞机就超重 做个飞机就超重 做个飞机就超重 做个飞机就超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最郁闷的是买不到3MM的 只有5~6个的 做个飞机就超重 做个飞机就超重 做个飞机就超重 做个飞机就超重............

知道足吧你,我这里只能买到1MM的吹塑纸,根本没法做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足吧你,我这里只能买到1MM的吹塑纸,根本没法做飞机

呵呵!!!你哪里是什么地方??

网友:
5mmkt板.做板身,不过要注意纹理,
3mm的还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