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的黑红白三个线分别是什么线啊?

楼主(2006-08-11):
怎么接到接收机上才不算接反?

网友A:
黑--地线
红--电源正
白--信号线
一般的接收机靠近边上的为地线,即黑色线靠边插就没错了.
侧插微接一般是靠电路板的为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地线
红--电源正
白--信号线
一般的接收机靠近边上的为地线,即黑色线靠边插就没错了.
侧插微接一般是靠电路板的为地线.

不错,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地线
红--电源正
白--信号线
一般的接收机靠近边上的为地线,即黑色线靠边插就没错了.
侧插微接一般是靠电路板的为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