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怎么飞呀

楼主(2006-08-12):
我不太会飞航线  就是往前是不是直线的  有没有人叫点经念呀  谢谢哦

网友:
对,就是练习飞直线.

网友A:
直机转弯时是如何打舵的?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转弯时是如何打舵的?还请指教,谢谢

给副翼,飞机倾斜了 然后给尾同时拉杆(给尾和拉杆要看飞机速度和你想转多大的弯),可以适量收点油门(飞机就不会向上升高很多)。
或者直线航线到远端拉杆,飞机垂直向上升,到上止点/接近失速点给尾180°转向,向下俯冲,然后拉杆修正航线改出平飞。
自己在模拟器多练习一下就OK了。
关键点是飞机的状态要SET好,发动机不能过热/或者发动机负荷过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看来你飞的挺好的。

网友:
请问自悬翻怎么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