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朋友给了我个6EX AP的控

楼主(2006-08-12):
朋友给了我个6EX AP的控
我是很新的新手,看到控手痒痒的
想问问各位大侠:
1。控用什么
电池
2。接收机的供电接到那里
1。我想飞电动的固定,那种好飞点,

网友:
1、干电池和充电电池都可以
2、接收机上有个BATT的接口是接电池的,一般接4.8V
3、一般入门翼龙还可以,其他的了解的不多,你再多问问其他人吧

楼主:
干电池的电压每节是1.5V,充电电池的电压是1.2V,8节电池电压都不一样啊???
1.5*8=12
1.2*8=9.6
????